主板BIOS的故障解决

楼主(2011-08-23):
现在的计算机主板上一般用的都是电可擦写式的BIOS芯片,也就是说,BIOS芯片中的内容是可以更新的。
  对主板BIOS进行升级一般可以更好地支持各种硬件,比如说可以解决2000年问题,支持大容量硬盘和识别其它的新硬件,还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运行速度。但是升级BIOS一旦失败,就会使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众所周知的CIH病毒就是通过在这种BIOS里胡写一气的方法破坏主板的。所以在升级BIOS前,要注意以下事项:
  1、把主板上或者BIOS中对BIOS的禁止写开关都关掉。
  2、对BIOS数据进行备份。先用格式化命令format做一张系统盘,里面有还应该包括有autoexec.bat和config.sys两个文件。将BIOS升级程序拷贝到系统盘中,然后在系统盘中运行它,当执行到“Save Current BIOS to File”时输入一个文件名,比如“A:\OLDBIOS.BIN”,这样可以将目前BIOS中所有数据储存在该磁盘中,以防在升级失败,或觉得新BIOS有问题时可以恢复BIOS的数据。
  3、升级用的执行程序及BIOS的数据文件一定要与主板的型号相匹配,一定要确定文件是否完整和可靠。
  4、要确保在升级的过程中不要停电,可以用UPS确保电源的持续稳定。
如果真的升级失败,最简单而且直接的办法就是找您的主板生产商,或者是主板零售商,换一片BIOS芯片。
  还有一个方法是如果手头有和这块主板相同型号的主板,而且那块BIOS也是正常的话,可以启动那台计算机,在启动机器之后,带电将正常的BIOS拔下,插上升级失败的BIOS,然后运行您备份了原BIOS数据的那张系统盘中的升级程序,将BIOS重新还原为旧的数据,然后关机,将还原后的BIOS芯片插回原来的主板,试试开机,如果又能启动了,说明恢复成功,如果没成功,还是找厂商换吧。
  由于这个方法需要带电插拔芯片,搞不好会弄得那块好主板也不能用了,所以一定要仔细,千万不要用手或者工具碰主板上的其它元件和电路,如果您对电路接触很少,劝您不要用这个方法。
  BIOS被病毒破坏了怎么办?
  如果BIOS芯片真的被病毒破坏了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厂商更换,不得已也可以采用上一条讲到的方法重写BIOS。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让病毒破坏您的BIOS芯片,常用的方法是在BIOS设置中找到有关“Update Flash BIOS”的选项,把它设成Disable,如果BIOS中没有这个选项,主板上也会有禁止写Flash BIOS的跳线,查查您的主板说明书就能找到,将它设成禁止写BIOS,这样的设置可以使病毒不能胡写BIOS中的数据。不过很多台湾主板虽然有这样的跳线和BIOS设置,但是即使将它们都设成禁写状态,BIOS仍然能够被改写,所以这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方法。
  不过即使病毒不能破坏您的BIOS,还可能破坏您的硬盘上的数据,更好的方式是防止您的计算机感染病毒。

网友:
汗…在网上转来了这么多,看到你发几个这种类型的帖子了

网友:
现在要找一台有软驱能用的电脑难啦。

网友:
赞一个,但管用不啊

网友:
楼主。你是转什么年代的贴啊。在哪个论坛转过来的啊。这些方法都过时了。现在的主板基本都是可以通过硬盘。光驱。U盘来恢复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