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7T4 显示器 VGA无信号

楼主(2011-08-23):
宏基Q7T4 VGA无信号  驱动板组织正常   为什么就没信号呢

网友:
看那三个75欧电阻正常不

或者进工厂模式看得不得

网友:
屏幕上提示无信号??? 查行场  刷程序。

网友:
宏基显示器,好像很容易出这个毛病,前年给客户拿了两台,结果全坏了。
刚刚通电及改变分辨率或刷新率时可以使用,过不了一分钟就又不行了

网友:
Q7T4好像是明基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宝贵意见,此机故障已修复,原来是mcu旁边的线路断线所致,一般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慢慢的从VGA接口的那个行场信号一直跟线到那里才能找到的!

网友:
楼主真细心。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