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电源.3.3V掉到2.7..如何修复.

楼主(2011-08-23):
电源上主板后机箱前面板电源灯亮..主板不起..拆下来检查发现3.3掉到2.7  打开电源吹灰后肉眼没发现有明显损坏的东西..用万用表量3.3V的对地电阻..正常...电容也正常..换TL431后也不行..稳压二极管也全是好的...二次测开关管也是好的..没思路了..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

补充内容 (2011-8-27 22:43):
因为一直忙..没处理..今天又把TL431旁边的两个1815换了..还是不行..查旁边的电阻..基本上都是好的..有两个阻值变小了..但因为是用热熔胶固定的..我直接在板子量的..所以个人感觉也应该是好的..坏的电阻基本上都是大

补充内容 (2011-8-27 22:45):
因为这是低压的电路..电阻要是坏的基本上阻值都应该变大..不应该变小吧...其实应该拿下来量的..只不过热熔胶太难缠.....弄下来太费劲了...

补充内容 (2011-8-27 22:51):
我电源是长城的老P4 20针电源 无PFC电感...二次侧是三个开关管..二个在变压器那一面..一个在它后面..5V应该是主变压器出来经开关管再到一个电感..然后经几个电阻到tl431..再输出..大至就这些吧..我基本上都量了

补充内容 (2011-8-27 22:55):
实在是没思路了...8楼说的查TL431控制极前部分的电压..能不能说详细点..前面的是多少V算正常??本人是新手..要是有人有耐心的话帮忙分析一下..或者有什么资料的提供一下..本人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1-8-28 08:52):
5楼的反馈电路电阻在那???谁告诉一下

补充内容 (2011-9-1 17:55):
二次侧拆下来..跑电路..找到一电感虚焊...补焊后....上二次侧...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郁闷了..没时间了..有时间再看看是怎么回事..这种问题怎么修啊...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支持!!

网友:
,如果3.3V产生电路原件没问题,可能是原件参数有变化,改变反馈取样电路电阻参数,应该能恢复。

网友:
查看3.3V是不是从5V降压来的 ,不是就换3.3V整流滤波 。

网友:
检查反馈电路的电阻!

网友:
本人初学电源维修..如何检查3.3V是不是从5V降压来的...如有资料请给一下..我会仔细研究的..谢谢...

网友:
检查与TL431相连的三极管是否有问题。三级管附近的电阻和二极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试着查TL431控制极前部分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我顶上来找人分析一下..请版主见谅...

网友:
不急,一步一个脚印去维修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故障,请高手详解。谢谢。

网友:
顶上来....来大牛帮忙啊...

网友:
检查431的2个分压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电容坏了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3.3V的供电电容容量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