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维修24例

楼主(2011-08-23):
【实例15】:主板上软/硬盘控制器损坏

故障原因:从486开始,大多数主板均集成了软/硬盘控制器,控制器损坏大多是带电拔插造成的。

处理办法:针对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软盘控制器损坏可以更改主板上跳线或CMOS设置,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搞定。

(2)硬盘控制器坏假如所接硬盘小于528MB,你可以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假如所接硬盘大于528MB,需要更新主板BIOS,或者利用相关的软件。

【实例16】:IDE接线错误,找不到硬盘

一台40GB主机,在一次双硬盘对拷后,重新连接主硬盘并开机,机器提示找不到任何IDE设备,找不到硬盘也无法进入WinXP。重启进入CMOS设置程序后,发现检测不到任何IDE设备,换另外硬盘也检测不到。

故障原因:此类故障经常发生。假如不是硬盘本身损坏,主板的IDE线接错或者IDE口损坏,可以导致此类故障。另外,挂硬盘时,如果没有及时更改跳线,也会出现类似情况。经查本例是IDE接线错误造成的,ATA/100硬盘线的Slave口接在硬盘上。

处理办法:更换为Master接口即可。

四、电源类故障

【实例17】:电源开关或RESET键损坏开机后,过几秒钟就自动关机。

故障原因:现在许多机箱上的开关和指示灯,耳机插座、USB插座的质量太差。如果RESET键按下后弹不起来,加电后因为主机始终处于复位状态,所以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机会没有任何反应,和加不上电一样,因此电源灯和硬盘灯不亮,CPU风扇不转。

处理办法:打开机箱,修复电源开关或RESET键。主板上的电源多为开关电源,所用的功率管为分离器件,如有损坏,只要更换功率管、电容等即可。

【实例18】:电源供电插座有虚接,松动

这种情况很少见,会不定期的出现重启现象。

处理办法:检查时可以在开机状态下,用手晃动各个接口部分的电源线,看是否有故障现象出现。

【实例19】:主板上的保险电阻熔断

出现找不到键盘鼠标、USB移动设备不能使用等现象。

故障原因:主板上的保险电阻熔断。

处理办法:判别的方法也简单,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其通断性。如果的确是保险电阻熔断,可使用0.5OHM左右的电阻代替。

【实例20】:电源功率不够机器配置为nForce2主板、Athlon XP 1700+(超频至2400+)CPU,每次开机总要反复按几次"Power"键,才能点亮计算机,有时候还在检测硬盘时就停滞了,重启一次通常可以解决问题。

故障原因:Athlon XP 2400+的功率已达到70W,而nForce2主板的电路设计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

处理办法:更换名牌大功率的电源,即可排除故障。机箱劣质电源,会对电脑的各配件造成很大伤害。建议nForce2主板的玩家,准备一个300~350W的名牌(如长城、大水牛、航嘉等)电源。

五、硬件兼容性故障

【实例21】:主板与显示器不兼容

电脑配置为精英P6ISA-II主板(i815E芯片组)、三星750S显示器,安装完驱动程序之后,当开机时显示器出现横纹,重新启动后显示器居然不显像了。改用替换法依次更换了所有配件,发现当采用P6ISA-II主板与三星750S配机时,故障就会出现,而如果用此块主板与其他显示器相配,故障不会出现。

故障原因:主板与显示器不兼容处理办法:更换主板或显示器即可解决问题。

【实例22】:主板与显卡驱动不兼容

电脑主要配置为联想SX2EP主板(i815EP)、UNIKA速配1500显卡。装机、格式化硬盘及安装系统都一切正常。但当安装完驱动程序之后出现了以下故障:电脑关机不正常,从开始菜单点击"关闭电脑"后,关机画面迟迟不肯离开屏幕,接着电脑竟自行启动。如果先装显卡驱动,关机正常;装完主板驱动后,电脑关机时会自动重启。

故障原因:主板与UNIKA速配1500的驱动程序不兼容。

处理办法:更换主板或者显卡,故障即可顺利解决。

【实例23】:主板与内存不兼容机器是nForce2主板,加了一条256MB Kingmax DDR400(TinyBGA封装)内存,与原来的内存组成了双通道模式,但加了内存后,系统变得很不稳定,玩游戏时会不定期的自动重启或死机。

故障原因:nForce2主板对内存比较挑剔,另外,Kingmax内存和诸多主板都存在着不兼容的问题。

处理办法:nForce2主板与Kingston的DDR333(Infenion颗粒)、DDR400(Winbond颗粒)以及三星的原装内存,配合得较好,建议安装此类内存。

【实例24】:主板与驱动程序不兼容在一些杂牌主板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将主板驱动程序装完后,重启计算机,不能以正常模式进入Win98桌面,或者出现死机、光驱读盘速度变慢现象,而且该驱动程序在Win98下不能被卸载。

故障原因:主板与驱动程序不兼容。

处理办法:找到最新的主板驱动重新安装,问题一般都能够解决。如果不行,可以重新安装系统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共 条评分

隐藏

网友:
故障实例,不错

网友:
这个也太有年代了吧。

网友(2012-08-18):
太感谢了,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