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不开机

楼主(2011-08-23):
HP540的机器,同行修过的没修好拿过来的,拆开主板看主板网卡被拆掉,IO,SB,BIOS,51120都被换过,先量大电感,没发现短路,上电电流0.1,应该有短路,量VBATR电压正常
5V,3V待机电压都没有,摸51120发烫,查看51120工作条件,量22脚供电正常,21VREG5+V5AL正常,VREG3+V3AL却只有1.6V,量VREG3的阻值正常,断开PAD555+V3AL电压起来了,应该是后级拉低了
这个电压拉低IO的可能性较大,IO取下量3V5V待机电压有了,拆个IO换上,接电源电流上到0.14,量CPU没供电,量CPU供电之前的电压都正常,量U12的工作条件发现第一脚PWR_GOOD_3只有1,6V
图纸,发现是几个电压的PWRGD相与,到D17的正极,SLP_S3_3R接到D17的负极,量D17的两端都是1.6VPWRGD的电压肯定是正常的,估计是被SLP_S2_3R给拉低了,量SLP_S3_3R的阻值只有25欧,肯定有问题
开始怀疑SB,因为SB被换过,但是找到R277,把其去掉后,SLP_S3_3R依然短路,看来不是SB
只能拆短路因为CPU之前的供电都是正常的,估计不会是SLP_S3_3R连接的供电引起的,估计是外设之类的把其拉低,找图纸看到了U18NEWCARD芯片,赶紧将其拿掉, SLP_S3_3R的阻值恢复正常,这个卡客户基本用不到,所以芯片直接拿掉不装
上电测试电流刷刷往上飙,HPLOGO出现了,叫小弟装机,收钱

网友:
不错,写得详细!

网友:
楼主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SLP-S2_3R是那个信号,求解。

网友:
SLP_S3_3R#,有些人就非要吹毛求疵,只不过是分享一下经验而已,图都贴出来了您看不见么

网友:
CPU之前的供电都是正常的,估计不会是SLP_S3_3R连接的供电引起的,估计是外设之类的把其拉低,找图纸看到了U18,NEWCARD芯片
顶楼主这一句。。。
楼上好脾气。。

网友:
、、、、、、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