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 主板不能充电

楼主(2011-08-23):
同时用电池和 交流电源都可以开机,系统检测电池充不进电,待机时把电池和电源都插上电流只有0.23的样子,没有上升。也不知道该怎么修,量主板也没有短路或电压不正常的,阻值也是正常。。能否请教哪位高人,充电电路检修流程是个什么顺序?
充不进电

网友:
系统里面能查看电量的话应该电池的SM总线是OK的,查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了,一般在电池口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