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黑屏急急急

楼主(2011-08-24):
我有一台三星R458机子拿来时能亮过一会或查USB就黑屏  但拆开机子  在用裸板点LOGO显示一下就黑了(有背光)差了一下板子阻止都对着呢  高压板查了一下也对着呢    屏也亮不知那出了问题
急急急

网友:
可能是灯管问题,试换一根灯管看一下。

网友:
背光开启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灯管亮着呢,灯管没事的

网友:
这个可以不插屏线 看有没背光(白屏) 如果有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没 就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显卡,北桥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屏的话,灯管虚焊的问题多!修了好多哦!!!都是用久了要黑屏

网友:
可能是灯管问题,以前修到过一台IBM的机子,故障现象是一样 的,换一跟就好了,他们说这是灯管搭火了,

网友:
你综合一下大家的观点一一排除吧 最后一步才做显卡

网友:
先看一下灯管。然后显卡。

网友:
期待你的回复 三星的听说灯管要打火 多数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