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 IBM R50E 上电0.48A,不跑U

楼主(2011-08-24):
插CPU 上电0.48A,量得各供电都正常(VCCCPUCORE只有0.81V),
VR_PWRGD正常3.3V 给南桥,
-CLK_ENABLE为低电平,时钟正常工作。
南桥发给CPU供电芯片的DPRSLPVR为2.8V(正常应该是低电平)
PCIRST,只有0.3V, CPURST 为0V。
HUBLINK<10...0>对地阻值相同(290),但没有电压!
首先加焊了南桥,开机显了,进系统用了20分钟左右就掉电自动重启,过完LOGO后就不显了。
再加焊北桥也是同样用了20分钟左右,又不显示了。
后来先后换了南桥,北桥,H8,IBM芯片,PC87392,时钟,ADP3205 ,ADP3415,取了PCI芯片,网卡芯片,CPU也换过了,各给主供电的滤波电容也换了,现象都还是一样,上电0.48A。
还有一次表笔量到VR PWRGD时,电流上去了,跑几次码都正常,就光板点了几分钟后又不行了。
我觉得南桥有问题的可能性多些,没有思路了。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问题啊,或者硬盘有坏道。

网友: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呀!

网友:
LZ修好了么?我现在也遇到一块一模一样故障的板子

网友:
LZ建议还是换板吧,换片板也不用多少钱,这更何况种机器什么都干过的,就算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咋,没人能修好么?哎 现在咋都是换

网友:
我还以为有人指点,偷学一下,哈哈,最后也是换主板,IBM的真麻烦啊

网友:
路过。我是没有办法。顶一下。希望可以看到解决办法,学习学习

网友A(2011-09-24):
引用 网友B:
后来换板子了,

板子修好了,是IO的问题,PC87392坏掉了,换了立刻就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修好了,是IO的问题,PC87392坏掉了,换了立刻就点亮了

这个我都换过了,当时什么都换了,都不行的。发现R系列的板都要难修些。

网友:
可以楼主换的IO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