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31板子雷击

楼主(2011-08-24):
这板经上家修过 目测了一下 网卡被拆 南桥换过  客户拿来现象是不通电  客户描述机子数据很重要 尽量跟他弄好 钱多点都无所谓   哈哈 听到这话精神一下就来了  迅速的拿起板子 测了一下各待机电压 南桥3.3V待机正常  开机电压3.3V正常  绿线5V  紫线5V 正常 对地阻止也正常范围 各待机电压都正常 不开机 供电正常不开机迅速抛开供电部分 转向其它开机条件 开始怀疑开机芯片 有问题 跟了一下发现此主板开机又I/O直接参与开机I/O型号为8712f-s GXA  迅速查了一下I/O周围的电路基本没什么问题 手触I/O并没有异常发热 于是先排除I/O在继续查找另一路开机信号 视线放到了南桥 测南桥周围的电路基本正常没短路现象 于是目光放到了时钟32.768上面一测终于发现了问题 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法测时钟 但这个问题很明显 32.768一只脚对地无穷 心想这耙耙都让我捡到了 一定是南桥没焊好 于是拿到BGA上加焊 过了10来分钟焊好了一测。。。居然还是一样无穷。。。。心想这麻烦了。。多半南桥挂了所有条件都满足唯一时钟不给力 最后没法要不想到客户说钱多点都无所谓这板以放弃  换桥费力费时 况且又是雷打坏的。。郁闷 一看GB南桥这南桥还行测机嘛就35块一个也不算贵先报价修好150 客户二话没说修  这下好说 跟商家买了一个桥换上 待冷却测试哈哈32.768两脚对地阻止正常了  心想这钱到手了。。。结果一点 还是不通电 晕 这心情自然 没法由于没有示波器怀疑晶振有问题 于是拿镊子短接晶振两脚开机 嘿嘿通电了  不复位 二话没说费板拆了一个晶振并上去 哦也 通电 还是不跑马郁闷 但是发现个问题 复位灯一亮一灭 中间间断 5秒左右 心想这个问题复杂了怎么办?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  迅速拆掉所有外接设备芯片 串口 声卡 全部拆掉 结果还是一样的现象 这下无解实在没法了  换了一个I/O同样也是一样的现象 折腾了半天还是没好 没法了坐下来喝了口水 一看时间又到了下班时间了 只有跟客户说明天来取机了  由于没有示波器 又是雷打坏的板子 心想这桥多半亏了 下班了也只有明天待续。。。。。

网友:
忘了一句  望各位高手 同行们给点意见或建议 既然答应了客户就一定要尽力跟客户搞好  由于能力有限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我也回家多想想 谢谢各位了  不写了 都快1点了 嘿嘿 我是个夜猫子 早了睡不着 但是现在瞌睡也来了差不多休息了 还望等大家的好消息提个意见 或有修过类似的问题的朋友指点

网友:
换桥之后,楼主上U没有,有时候不上U会没有复位。

网友:
很难搞啊,客户数据重要,直接让他换主板吧

网友:
真辛苦你了,还是没弄好吗

网友:
桥,网卡应该是不行了,但换过自后应该可以的呀,你看看晶振坏了没

网友:
前几天也有一个超磐手G31的板子雷打了,五分钟不到就搞定了,就拆了网卡。。。。。因为当时就摸着那芯片发烧,拆了开机,不亮,重启后跑码了。

网友:
辛苦这么半天还是没弄好,可惜啊

网友:
换网卡不行直接把南桥换了

网友:
桥已经换了  正在研究中 网卡以取 没示波器纠结

网友:
不上电需要按照上电时序的思路来修了,把上电时序牢牢掌握好了其实修板不难

网友A:
复位灯不正常,怎么就没查一下主板的各供电是否OK?
还有楼主的文章文字太多又没图,我想没几个人愿意看得完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不正常,怎么就没查一下主板的各供电是否OK?
还有楼主的文章文字太多又没图,我想没几个人愿意看得 ...

建议下次发贴上点图,多些测量数据,大家才好给你意建

网友:
你别是1117那出问题了都还没换哈·!

网友:
现在电流是多少,掉电不?

网友:
我觉得做维修一定要心细,要是怀疑一个换一个,换了一大堆还没有修好,自己在维修过程中难免会将故障扩大,修不要就把板子修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肯定上了的啊

看看主供电、CPU PG和参考电压出来没有,如果出了的话,就看看BIOS这边。

网友:
嘿嘿  谢谢各位 真是供电的问题 南桥胖一个电阻坏了 1.5V没给南桥 但是南桥主供电1.2V正常的 换了个330的电阻上去OK了 这板子还真是费神啊  维修中辅助供电一般都很少坏呀。。。。。所以忽略了一些细节啊? 所以维修有时还真的静心啊?还有就是思路得保持清晰啊  特别是在东西多客户多的时候要有良好心态  我们这里有些客户看着修 忙东忙西的 有时就是不可以安心修啊 郁闷

网友:
南桥晶振一边本来就无穷的吧,那一边是两个1M的电阻过去的,肯定是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