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1020发热的讨论

楼主(2011-08-24):
此芯片发热多数芯片本身没有故障,,多数是20脚的5v对地短路,大家还有什么别的观点,盖楼发表下意见,可是我的机器没有短路,3.3vcc和5vcc也没有短路,纠结了

网友:
LDO的负载短路也会引起的  有些是阻止正常

网友:
上次修一个ACER 4736吧!我拆了背面的东芝大电容 装了6个330 居然待机短路了 就是LDO 短路 烧了半天只有南桥边上那边板层发热 什么芯片都不发烫!查LDO 没有去南桥  !客户等了2小时 不修了 拿走了 都没查到什么问题!

网友:
华硕机器喜欢用这个IC但本身坏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