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主板,能开机但不能复位,应如何检修?

楼主(2011-08-24):
精英845主板,电源管理芯片为RT9237+RT9600(2片),开机RT9600发热厉害,外加风扇对主板电源部分强力散热,自检能通过并且有显示,CMOS界面下运行正常,但热启动或按RST键不能启动,强制掉电重新开机又能开机,测试卡各电源灯亮,测主板RST跳线电压正常,按RST键时测试卡RST灯闪光,但不能启机,应如何检修?

网友:
测下南桥和南桥周围的管子,还看有没电阻变质

网友:
检查北桥复位正常不?

网友:
学习下怎么检测北桥的复位????

网友:
昨天修的时候,不小心拆坏了一块APL1084稳压块,不能上电了,只能等寻到替品再说了

网友:
RE: 精英845主板,能开机但不能复位,应如何检修?(已解决)

此板是因为AGP回路电源管过热而引起的死机,而非不能复位,解决电源管过热问题后,热启动和RST启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