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8不定时黑屏,急求助!

楼主(2011-08-24):
一台AOC 916S8液晶显示器不定时黑屏,有时一两天不出问题,有时一天出现几次,黑屏时仔细可见暗图像,出故障时只要关机再开就好,换过电源一体板,故障不变,单灯检测灯管也测不出问题,应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点评):
用单高压板试试灯管那一条灯管不好。

网友:
按键的问题,换换按键,吧按键全部换了

网友(点评):
按键也换新了。

网友:
按键,能吗?

网友:
灯管 的 接口虚焊!!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像,但没有焊过灯管,怎样拆下灯管呢,怕怕,有没有这方面教程呢?

网友A:
用单灯高压板试试灯管那一条灯管不好。

网友:
赞同2楼说法,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亮吗?如果不亮按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点评):
黑屏的时候(仔细看可见图像)绿灯不变

网友:
有 一根灯管不良都会引起电路保护

网友:
你可以 把 高压保护 去掉 用用 看看 ,,

网友(点评):
具体怎样去掉高压保护呢?

网友:
灯管问题了,有灯管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单灯高压板试试灯管那一条灯管不好。

单灯检测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量一下ON/OFF,也可单独用高压条代替看一下,至于更换灯管教程论坛上有,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接触不良拉,,,可以就别的灯管试试

网友B:
个人认为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灯管问题!

单灯检测又测不出问题

网友:
也感觉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有空焊的

网友(点评):
高压板也换过

网友:
按键会引起这样的故障,我修过的,就和显示器不定时的跳菜单一样。刚修时我也走了不少弯路,到最后没办法打电话问的我的老师,老师指点的,呵呵,和你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按键已经换过,涛声依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一个,测着灯管不良,灯管换了N个,还是不行,高压板也换了,突然想起开关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