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报0200错误

楼主(2011-08-24):
IBM T43
笔记本
开机后报错0200:Failure fixed Disk 1,我将BIOS恢复出厂也不行,将硬盘拔掉就不报错了,可是我将拆下来的硬盘放到移动硬盘盒子里又能读出硬盘的内容,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换个硬盘式下咯

网友:
换IBM原装硬盘,或者刷进硬盘里面IBM的微码,具体操作我也不会

网友:
没遇到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
0200:失败的固定磁盘1,
重新分下区 试试

网友:
我碰到一个报2010错的,换了别的机器原装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换个原装的应该就行了

网友:
重新分下区。实在不行换硬盘吧

网友:
硬盘换过了,现在报2010错,按ESC键能进系统,但没有声音,系统做了很多,但就是没有声音,不进系统按键盘时有声音,有谁有T43的声卡驱动!

网友:
要求换个原装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