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合一焊台不知道为什么 。烙铁部份开最小温度烙铁头都变黑了。

楼主(2011-08-24):
谁能告诉我呀,温度太高,都弄坏几个烙铁头了!所以我一直都是开最小温度200度来用,烫了就马上关开头。昨天焊个电容,调到350度,才几分钟,烙铁头像要融化的样子。通红。估计500度+了。焊台哪部分有问题呢?

网友:
热敏电阻 坏了
我得风枪 就和你的 烙铁 一样

网友:
是温控方面的问题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显示的不是实际温度。要测量一下然后针对性检修。

网友:
二合一焊台,你们也太安逸了,我也只有个温控罗铁在加个热风台了,罗铁要随时带走!根据罗铁的问题能看出就是温度检测出问题了不受控!

网友:
烙铁手柄内的感温元件开路或损坏!

网友A:
这个应该排除,我最近才换了一个同样的发热芯。接法也不会错。用原来的发热芯也是这样我才换的。

网友:
还要先修焊台。不会哦。哪位支点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排除,我最近才换了一个同样的发热芯。接法也不会错。用原来的发热芯也是这样我才换的。

那就得修焊台内部了(反馈回路),不过,内部我也没修过!

网友:
整个焊台换掉好了!!免得误了事!!

网友:
一般高频焊台的话发热心或者温度传感器任意一个断开都不能正常开机 会有提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