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是烧同一个开关管

楼主(2011-08-24):
刚刚学的维修,DX们不要见笑啊,一个长城 ATX-300P4电源,测了13009击穿,换好以后,开机十分钟又烧同一个管。郁闷,望请教

网友A:
坏的都是同一个地方的开关管!

网友B:
局部短路,造成电路过大,比较难查,要慢慢跑线路,并且要对pw熟悉

网友:
测主变压器回路有没有别的东西坏,如保护二级管等,还有测下滤电容正负电压平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