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0寸的 奇怪现象

楼主(2011-08-24):
拿来时指示灯闪 不亮   是高压问题 修好以后没把电源板驱动板固定到铁壳上试机  开关各个按键不灵   必须固定到铁壳上  才正常 不是按键 驱动板的问题  dell的  就是厉害   望大家注意  。。。。

网友:
转转,学习了。

小美Mcy -2 严禁灌水

网友:
也需那铁壳是连着开关的地线

网友:
对,应该是那对地线路经过铁壳了

网友:
学习学习了,还没有见过这种奇怪问题。

网友:
飞线连上地线吧

网友:
是利用了铁壳通地 不单是DELL 其它少数机型也有如此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