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1000 待机偏大 曲折维修

楼主(2011-08-24):
机器是以商家送来的,说的插适配器的时候看见有打火现象,接机后用可调电压。发现打击偏大。0.2的电流。拆机,发现APW7108的1.8V(可以用ISL6227代换产生5V和1.8V)的下端管控制脚和下端管烧毁,直接更换,把主板碳化部分用手术刀切掉。上电,代价正常。开机。电流偏小0.2A左右,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完,用万用表测试各电感电压,发现电压全部出来。同时电流上跳到0.8A左右(思路卡壳)。再次上电开机,每一个电感测量同时观察电流变化。发现在测量1.8V电压时电流上涨。断电,测1.8V,发现下端管短路,1.8V是北桥供电,初步怀疑北桥(SIS672)短路,测量北桥背后的电容发现只有1欧的阻值。直接更换北桥,上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上跳,在0.9~1.02A反复跳变,看电流像是内存不过,怀疑是北桥没有做好或者内存有为题。想补焊北桥,但是考虑内存也需要1.8V供电,有可能也被烧毁。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更换内存。再上电开机,电流跳变。接外显看见LOGO(心理正高兴)。突然屏暗,再看电流0.8A,掉电。再次开机同样是在logo掉电,很有规律。先怀疑BIOS,因为刚出现LOGO,BIOS还在做最后一步的信息收集整理。刷BIOS。结果情况一样。BIOS放电,情况也是一样。装上BIOS电池,再开机,接外显,发现是在LOGO显示完毕,开始进入硬盘引导(光标在屏上闪烁)的时候掉电。(思路卡壳),再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有轻微进液腐蚀现象。但没有断线,也没有黑头。用洗板水局部清洗以后,发现问题一样。
  观察现象发现是在开始引导硬盘时掉电,有点怀疑是南桥或者借口。测接口处没有短路、黑头、断线。正好手上有一块南桥(sis968)直接更换(师傅说过怀疑它就排除它)。再上电,开机。一切正常,半小时后没有掉电。装机。

    第一次写,写的不好,多多包含。这机器我也没有电路图。就不给大家上传了。最后还有一个疑问,到底是内存或者北桥引起供电烧毁还是供电引起北桥和内存烧毁。

网友:
大哥你确定可以用6227代换吗,我换了怎么不行呀

网友:
确定是可以的 我就是用的6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