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U盘就可以去除XP管理员密码

楼主(2011-08-24):
有许多朋友还在为忘记XP登陆密码不能进入系统而烦恼,笔者现在将给用户介绍一个小方法,解决忘记密码给你带来的烦恼。

一、所需工具

  1.U盘一个

  2.USBoot(U盘启动制作软件)

  3.winRAR(压缩软件)

  首先声明,此方法是在文件格式为FAT32的状态下进行的!

  二、思路

  方法很简单,当你的机器出现登陆框,要求输入密码时,你按下windows键+U,是否出现了辅助工具管理工具,既然可以运行辅助工具,那就意味着可以运行放大镜。我们把放大镜程序换成其他的程序是不是也可以运行呢?想一下如果我们加入用户添加项目会怎样?思路就是这样的了!现在我们开始制作。

  三、步骤

  ①制作U盘启动盘。先运行Usboot,然后插入U盘,选中U盘然后点开始。格式化U盘,然后它会提示你再插入,插入U盘1分后就可以了!我的U盘是1G的,用的HDD格式。

  ②制作替换文件。要制作一个XX.EXE的文件来替换原文件,但是这个XX.EXE执行后又要达到添加用户的要求。我首先想到的是写一个批处理文件:

  @net user hack 123456 /add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hack /add

  @exit

  然后保存为XX.bat就可以了!

  又有人要问,我们要的是XX.EXE为什么却弄个XX.bat?

  其实我们让它运行XX.EXE就等同运行了XX.bat就可以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用到winrar,用winrar制作一个自解压文件,不就把XX.bat变成XX.EXE了吗?运行XX.EXE就等同运行了XX.bat.(把XX.EXE拷到 U 盘上去)

  ③替换文件.到COMS里去把第一启动换到USB-HDD,保存----插入U盘,进入系统的c:\windows\system32下去. copy magnify.exe 007magnify.exe (对magnify.exe进行备份,magnify.exe为放大镜执行程序).在把U盘上的XX.EXE拷到system32下,并该为 magnify.exe就可以了!

  然后从硬盘启动就可以了!再到XP登陆密码时,你只要运行放大镜就可以了!按下Ctrl+Alt+Del(按2次)用你新建的hack用户就可以进去了!进去把管理员密码改过来吧!

  这样就成功的绕过了XP的登陆密码,只要了一个U盘,是否很方便?

网友:
我的一用U盘启动进去直接一点就破解XP登陆密码了。。

网友:
一直用PE,进入PE后,删除C:\WINDOWS\SYSTEM32\CONFIG下的SAM

网友:
很好的办法, 但是 这条 :首先声明,此方法是在文件格式为FAT32的状态下进行的!
  条件这个 、我觉得 现在对于 大众化下的 NTFS   磁盘 格式 , 是不是有点 苛刻 ?

网友:
我都是进DOS破解的!

网友:
这个方法很方便,值得推荐一下,呵呵

网友:
貌似麻烦,不过学习下!

网友A:
觉得进DOS下破解,还不错。

网友:
恩 试过 和光盘一样好用

网友:
有在PE下运行的程序,好像比楼主说的方法简单多了,而且是2K,XP,VISTA,WIN7通杀。附上这个程序。

网友:
我都是进PE要么光盘,不知道DOS如何破解有会的友友略点一二...

网友:
这种方法和在DOS下破解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进DOS下破解,还不错。

简单说一下好吗

网友:
我觉得还是PE方便

网友:
我都是直接进PE的 直接修改 用大白菜

网友(2012-03-08):
个人觉着还是用破解软件方便。

网友:
大把PE都可以去吖

网友:
PE下破解是很方便

网友:
太费劲了,还是直接格式化的好.或者进pe

网友:
在PE下好像更简单

网友:
    我的优盘启动盘是电脑店的,它里面有破解的工具。很方便滴说。

网友:
可以破解WIN7的密码吗?

网友:
这个 PE系统里面有一个密码清除工具。超级简单。。
没这么复杂吧。。

网友:
只能破解开机密码

网友:
都是高手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