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不加电

楼主(2011-08-24):
IBM X200不加电  按下开关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  请问改查什么地方

有谁修过类似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点评):
这个简单,送到专业维修笔记本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这个嘛,好修。不要着急,慢慢的修哦!支持你哦!

网友:
待机电压都有吗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 ?   19V 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19V待机电压有,3V、5V不知道在哪量,请指教。

有图纸吗?

网友:
先接AC看电源接口进去的地方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太笼统,有测量电压吗?什么电压都没有嘛?开机按钮上有3。3V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