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自动开机跑码正常 跑26掉电 不触发

楼主(2011-08-24):
  今天碰到一块板子 华硕P5KPL-AM SE    客户拿来时CPU座针脚歪掉   弄好座子以后  自动加点  而且跑吗正常  跑26自动掉电   然后就不触发了 基本电压正常 量了下PWRBTN的脚位电压   无电压   无思路   先干IO   换了  同故障  加焊南桥  同故障   刷BIOS  也一样 求思路

网友:
各位老大 给个思路

网友:
掉电保护

网友:
{:soso__6984081194057794752_1:}小问题不至于去干SB吧,PWRBTN#相连的上拉电阻或者排阻坏掉,当然不排除断线的可能,先把PWRBTN修出来
你先量下PWRBTN到IO左上角从左往右数第一个排阻的第四脚有无断线,没断线的话把这个8。2K排阻换掉,不好的话你再来找我

网友:
应该还是CPU座的可能大

网友:
我PWRBIN#都没电压  查下跟这个信号相连的电路

网友:
量一下开关电压是否正常,它低的话会发出一个错误有效的PWRBTN#信号给IO,当然造成自动上电掉电的原因那就不怪了

网友:
我之前就修到过一块,是因为PWRBTN脚断线了。是一个朋友的,他说主板插错线了,他也是自动上电,然后掉电,强制上电,能显示,全部正常,也是测PWRBTN没电压,他是SIS芯片组,直接进桥,我在旁边看到有轻微断线了,你跑跑吧。。

网友:
我悲剧的发现 IO旁边的8.2电阻掉了  - - !!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