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2 开机不断重启

楼主(2011-08-24):
CQ 42 开机不断重启,电流上到1.4,此时屏幕还没显示,又掉回待机,这样反复5.6次后,偶尔可以显示LOGO
重启

网友:
好像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把软件 排除 在去修硬件

网友:
我的感觉好像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呢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 个人意见啊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