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T220G 全屏是坚的彩条

楼主(2011-08-24):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上个图片。

网友:
先换个屏主控试试

网友:
先代换驱动板,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同意,5楼所说的

网友:
驱动板损坏也会造成这种现象,上次我就遇到一台全屏竖彩条,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损坏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先加焊下MCU芯片看看,不行换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