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飞利浦202E1电源板的电源IC雷击的面目全飞

楼主(2011-08-24):
液晶飞利浦202E1电源板的电源IC雷击的面目全飞,这IC的型号是多少,看不清了

网友:
烧的元件  太多了  建议 换板吧。就算你修好了,  万一以后 不稳定,三天两头 返修,那才头疼的。

网友:
换板是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
直接换板,雷击会造成大面积的损坏的

网友:
雷击的不光是那一个芯片坏,你换了芯片不一定好,

网友:
谁知道啊 !!!!!!!1我想修好它,没人见过啊

网友:
你发个图上 来看下....

网友:
这个芯片还有点小贵
TEA1530A,8脚直插
我有台也是雷打坏了,电源部分全烧,在网上45买了一块电源板,高压部分居然坏的,火大呀,拆了芯片把原来的板子修好了,这种屏用的是三星的,灯管质量不好,要换掉

网友:
如果坏的不严重,修好就可以了。

你说的这个机器,没修过。

网友:
最好是换板,彻底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