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跑码正常,30秒左右后内存报警,然后嗡鸣器杂响。

楼主(2011-08-24):
内存打值卡3.3V测5V,1.8V核心电压测得2V,上内存3.3V测得5V慢慢的降到3V,风扇转速也随着电压下降而慢慢加速。到3V时主板开始报警,接着出杂音,一分半到两分钟主板停机,不断电无法再次点亮,

网友:
插内存供电呀,电源也有可能呀

网友:
电源是肯定换过的
而这个内存供电是由一个9P935AFLF控制的,也没找到图纸。。。郁闷

网友:
明显啊。。。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个倒像是温度报警

网友:
换个电源啊如果不行就查内存供电啊

网友:
我觉得像是某个电容不行了的预兆

网友:
电容都换过了。。。温度报警会是乱响 ??自动停机后也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