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540 料号6050a2216301-mb-a02 电路图

楼主(2011-08-24):
求hp 540 料号6050a2216301-mb-a02 电路图  论坛上下的板号不一样呀  谢谢各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4354

网友:
好像都是DDD的,版本不一样,可能有细节不太一致,大的电路上应是一致的。用DDD的看下吧。

网友:
谢谢飞翔管理  就是3VA电路不一样 找不到转换为LAN供电的管子  不修了 换板子  故障是自动加电  Q526坏了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可以发过来我来修

网友:
这个图纸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