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的IO1070有写程序吗?

楼主(2011-08-24):
请问下HP 510集显的板子IO有写程序没?IO是SMSC kbc1070  机子不触发换了个IO还是不行  +V3AL供电一个不少 RSMRST#电压也有按开关PWR_SWIN#_3也有跳变!南桥换过   请问IO还要什么条件才正常?按开关建后IO有什么动作?谁有这个IO的详细说明 我没有510集显的图纸谁有嘛烦上转一个   我是用511独显的装备都不一样有点难修啊555   板号是MB-A04

网友(点评):
IO发出后有没有收到,如果没有收到查南桥条件,如果有收到再查下一步开启信号。

网友:
查查EC的外围!!晶体电路看看正常不?

网友:
没有程序的

网友:
这个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A:
low-BAT ,,,我遇到uo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你的南桥和IO能不能至住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w-BAT ,,,我遇到uo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不触发的

low-bat#这信号为高电频正常的  UO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开机以后bios会写入EC程序

网友C:
没有程序   查acin  lid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程序  查acin  lid 信号

嗯  谢谢  机子修好了  511独显的图纸和510集显的图纸差距太大

网友:
不带程序的,换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w-bat#这信号为高电频正常的  UO是什么东西?

哈哈哈UO是打多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  机子修好了  511独显的图纸和510集显的图纸差距太大

楼主把过程贴出来,和大家分享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过程贴出来,和大家分享下嘛。。。。

刚发上去的只想赚点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5100-1-1.html呵呵  没什么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