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内存金手指烧了 怎么修复 求教育

楼主(2011-08-24):
求助,内存金手指烧了 怎么修复 求教育  能详细点最好了!

网友(点评):
直接换个新板算了 才几块钱一张,成色也好,可以当新内存卖了不好,价格也高点,补什么脚,样子一点不好看,也没有人敢买。。。怕怕

网友:
其实和补线差不多,只是想办法从取下来的金手指固定在要补的条子掉金手指的脚上就OK了,用502贴住就行,然后把连此金手指相连的细线用小刀把表面绝缘漆刮开,看到黄色铜片,上点油让它吃上锡,再用漆包线(也要上锡)连起来就OK了。如果是掉的接地的可以不补

网友:
刮出凹槽别太深,能装金手指浅浅一小层ok,502粘劳,然后焊接吧.

网友:
自己用的话就修一下金手指。想出的话就需要换板,但是换板不是业余的就能做的,需要专业工具及技术。

网友:
还是换个PCB板好点,也好看又耐用

网友:
找个费的内存 然后把上边的金手指用美工刀刮下来,注意 要带线的,然后把原先的地方用美工刀刮开,然后把线接上 之后再刮开的地方涂上101,一粘就ok了

网友(2011-10-14):
哈。你可以试试用2B铅笔涂涂

网友:
自己用的話直接飛一根線好了

网友:
内存吗 还没修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