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在本本进水反映慢

楼主(2011-08-24):
一台HP在本本进水反映慢,,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进个系统5分钟,,就是进BIOS都是一卡一卡的,,这个怎么和处理呢。。希望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啊

网友:
去除外设看看,由其硬盘

网友:
遇到过这毛病没修好。因为机器现在多少还能亮,如果大刀阔斧的弄,万一不亮了客户不能干啊。

网友:
你换个原装适配器试啊,好多HP的机子慢都是因为没有用原装电源引发的奇怪问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