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答复!HP 540通电自动开机,无法关机

楼主(2011-08-24):
接机,HP 540 ,客户说是雷击!拆除网卡后,3.3V短路,拆南桥,不短了,顾名思义,南桥坏!换南桥,网卡,通电,亮机能上网,可是关机后又自动触发!强制关机后,只要一通电源就开机!无奈,求解!!谢谢!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过这个雷击机器,换EC,换南桥。换网卡后自动开机,关机后又自动开机,不能关机
我怀疑是不是EC带程序的原因

网友:
如果你换的南桥没问题 一定是EC了!

网友:
追查FORCE_OFF#电路!还有EC外围!!!

网友:
学习  等待结果

网友:
EC外围电路有问题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493-1-1.html   刚看见这个帖子  估计对你有帮助

网友:
Q517摘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