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541p 开机白屏

楼主(2011-08-24):
板号:la-3541p

故障:开机白屏 。屏已换过。。。依旧。

上图:

实测Q37 D级。   0.3几伏。  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  3v。。。
实测 Q37 S级。  3vs 根据P沟道MOS管导通原理;  UG<US 导通 。
判断Q37损坏。。。导致电压拉不下。。。
应找到P够道MOS管,。。。之间在。S-D用0欧母电阻连接。。。故障修复。。。。

网友:
是屏无供电了!

网友:
就是没有3.3V的供电罗!!!~~你有0欧电阻直接拉过去罗!!~~

网友:
你这个也太简单了吧,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赚点分。。。。。别拍砖。。。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

网友:
有图片吗,看看什么故障表现

网友:
峰哥。。。是不是那个方正R410  的机子啊!

网友:
那我们发过来的屏线是坏的嘛?又从发了一条吗?

网友:
没有换管子。。 直接接了一个O欧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