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43G一下识别得到网卡一下又识别不到

楼主(2011-08-24):
一台联想E43G一下识别得到网卡一下又识别不到。。。识别到了。但是插上网线还是不能上网。。插网线无反映,,?

网友:
25.00  正常吗。。? 。。。

网友:
怎么会上不了呢,,你自己再找下是什么坏了,手动获取嘛!不要自动获取。。。

网友:
南桥有问题把

网友:
换网卡把,这个修了几台都是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网卡坏了吧,换了没有呢?

网友:
我就修过一台方正的就是这个情形,换网卡号了

网友:
网卡坏了遇到过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
夏天打雷网卡坏的较多

网友:
学习  我觉得先看网卡芯片在看南桥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不行在换个 网桥一般都是这2个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