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的107S61滴答响(电压正常)

楼主(2011-08-24):
接修一台显示器107S61电源电压都正常,滴答响,二次电源没有电压,行检测电路的2632、2634、2636、6608都正常也代换过的,没有坏。检修陷入困境,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会会诊,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滴答响是CRT显示器电源短路的典型故障。你测一下行的电路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问题在二次电源,先把二次电源修好。

网友:
你这个是常见的,一般是行管等东西击穿所致,也有高压包坏的造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