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

楼主(2011-08-24):
主板上放上CPU假负载 跟主板诊断卡 诊断卡上跑码吗
如果跑的话 跟放上CPU跑的是一样的吗?
新手求助

网友(点评):
这个其实不用问,你自己亲自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吧,,

网友:
你认为呢??  假负载要是和cpu一样了 那直接买假负载不就行了么  cpu还卖给谁啊

网友:
如果上个假负载就能跑码的话,CPU可以扔掉了,

网友:
呵呵-问题确实有点深奥,要是对于不跑嘛的主板,跑的嘛可以是一样
但是对于点得亮的主板,那就不一样了,懂·?

网友:
等你发明一个了  我想看看

网友:
那就是 不管板子的好坏 放上CPU假负载以后  肯定是不跑码的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如果可以诊断出来哪个电阻坏了  哪跟线断了   那就更神了。。

补充内容 (2011-8-25 15:18):
  没用过ICT, 不懂ICT 就别乱说。

网友(点评):
买个ICT吧!判断故障速度快急了!

网友:
楼主太可爱了,,假的和真的一样,那大家都买假的了

网友A:
ict是什么啊

网友:
看到之后我愣了一会。。。。。。

网友:
就是要是假负载和cpu一样都买假的啦

网友:
一会不要紧  别一辈子 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ict是什么?
有什么功能

网友:
要能跑马就不叫假负载了

网友:
假负载当然是假的了,假的这么会跑马呢?

网友:
谢谢 各位师傅

网友:
都是从不懂开始的嘛,有问题才能进步,第一周学的时候我也想过这问题

网友:
嗯 嘻嘻 在这里学东西快 呵呵
有免费的女师傅吗

网友:
假负载能跑吗,那就不叫假负载了,而叫真负载了,,真负载是什么,就是CPU呀

网友:
一直搞不懂假负载的作用和真负载的区别在哪里!除了功能不一样外其他的电压、电流都应该和真负载一样吧!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t是什么啊
ICT 是工厂用的。 光板 打好零件 过了波峰焊,之后 ICT先量测主板大部分阻抗是否正常 再流到下一站,上电,开机测功能。能有效防止烧件。和测出大部分主板故障。

网友:
不会跑码的。。

网友:
根本就不懂跑马的概念,,,,,,,假负载也没跑马,那INTEL和AMD 都被深圳那些做假负载的厂包了,算了,,呵呵,假负载也能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