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120打印时提示正在列印文件,求解

楼主(2011-08-24):
点打印打印机是有动作的,动作一下就停了然后屏上就提示正在列印,复印也是动一下就停显示正在影印就不动了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修个这种问题的说下啊.
文件

网友:
看看定影部分热不热
一般这种情况大部分就是定影问题

网友:
哦.那我拆开看看.

网友:
怎么没人啊.帮帮忙啊.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学习一哈,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
如果排除电脑,数据线,那么就是接口板有点问题。。数据传输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