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反复重启

楼主(2011-08-24):
接客户SL410K说要做系统 插上USB 不引导 重启    放光盘不引导 重启  换硬盘还是重启  LOGO过去  就重启  进BIOS没问题
于是报客户修好350 说南桥的问题     于是我先刷了BIOS 基地下的   问题还是一样   我晕  难道真要换南桥黑胶呢~~拆机裸板测试还是LOGO过就重启   我了个X的  狠心换南桥 还好技术到位没掉点 换个新IBM 测试我晕啊   还是一样 准备换IT8502E 订芯片了 还没到   有修过这样问题的前辈 分享下经验吧  嘿嘿  大家以后都遇到都可以解决了 对了 论坛朋友说CPU供电爱坏 我加焊了 还是一样 这个反复重启太闹心了  感觉不是大毛病  一定是哪个小件引起的~~~技术不到位 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
硬盘试到了没有?

网友:
看开机温度烫不?是不是过热保护重启了啊

网友:
感觉是检测硬件不过重启,查查看PCI设备芯片

网友A:
晕,肯定是CPU电压的问题,怎么换南桥呢?

网友:
量下CPU电压是否有异常,是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肯定是CPU电压的问题,怎么换南桥呢?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CPU电压1.13V  正常吗?

网友:
没有人修道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知道的前辈 帮帮忙  小弟有消息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吧 !!   不应该是南桥EC 问题

网友:
CPU供电换了  显卡 重新植球 EC换了  还是一样 我擦准备放弃了  各路供电也正常

网友:
机器躺在小店好几天了  高手来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