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1-08-24):
  版号是PWA-8227D/M的主板,没有找到这个PDF图纸,现在是开机白屏,开机后屏的保险有3.3V的电压,屏线也没有断线,不知道有几种故障会引起白屏的?

网友:
没有屏供电啊,还有屏损坏

网友:
显卡 问题是不 看看加悍 一下

网友:
屏上保险有3.3V 那保险的另一端还有3.3V吗?有些保险会坏哦

网友:
屏供电  有没有烧坏东西 好好的检测一下 我也遇到过的 但是是宏基

网友:
外接正常么?  不正常查显卡或桥的条件,外接正常,查屏的各个条件

网友:
看一下 屏线 扩 显卡

网友:
屏后面那个3。3V是不是没有啊。查下。不行就飞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