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奇怪R61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1-08-24):
4芯电池不能充电,电流只有0.15A左右,6芯电池能充电,电流正常。

网友:
没见过R61 四芯得电池, 不过应该是4芯电池有问题了, 换个试一下

网友:
已经确认是主板问题了,电池在同型号机器上好用。

网友:
晕,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主板充电电路 有问题把

网友:
我晕哦  还有这个问题哦 我觉得是那个小配件的问题咯

网友:
有的电池不是要装驱动才能用啊

网友:
换H8解决了。可能是H8不能识别4芯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