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是怎样测量好坏的

楼主(2011-08-24):
光耦是怎样测量好坏的,是在路检测,还是拆下来检测?

网友:
光耦就是431和PC417元件?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2个表测量,指针表R*1挡黑笔接1脚 红笔接2脚,输出端用数字表二极管挡测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2个表测量,指针表R*1挡黑笔接1脚 红笔接2脚,输出端用数字表二极管挡测量好坏

是拆下光耦来测吗?还是在路测的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  X1档接1 。2 脚 以表针动为准,  用另一块万用表 测  3。 4, 阻值小 为好的,表针离开 1  2  脚  3  4脚 阻值应为 无穷大  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  X1档接1 。2 脚 以表针动为准,  用另一块万用表 测  3。 4, 阻值小 为好的,表针离开 1  2 ...

是拆下光耦来测吗?还是在路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  X1档接1 。2 脚 以表针动为准,  用另一块万用表 测  3。 4, 阻值小 为好的,表针离开 1  2 ...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用万用表,红表笔点3脚,黑表笔点4脚,阻值640,对调笔,阻值1,这是正常吗?当然我用二极管档量的!

网友:
不太清楚。看不懂哩‘

网友:
光偶的输入端是一只发光二极管 输出端近似一只N型硅三极管的C.E极 这样说 你知道怎么测量了吧

网友:
输入端外接1.2V电源,测量输出端是否通和通道程度!

网友:
我一般是拆下来,用数字表二极管档量,只有一次是900多,其它是无穷大,就确认是好的,怀疑的话就代换
光耦里面就一发光二极管三极管,也没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拆下光耦来测吗?还是在路测的

最好拆下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用万用表,红表笔点3脚,黑表笔点4脚,阻值640,对调笔,阻值1,这是正常吗?当然我 ...

也可以用直流1.5V 电源,接光耦   1   2   脚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啊

网友:
一别是二极管..另一别是三极管

网友:
1 ,2脚正反测都有阻值  3,4脚正测有阻值反测则无穷大

网友:
你们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我是新手有一点不明白。

网友:
要等班长发话啊!我也不太清楚,我要是怀疑我直接更换。

网友:
光偶很少坏,就算坏的也很少能直接测出来的,最好是直接换下。

网友:
用两个万用表测,最好是一个机械和一个电子的,机械的1欧档测光耦的一边200多欧那边就是发光的一边,另一边有测二极管档测会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