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显卡搞得我焦头烂额,核心显存统统短路,无语了

楼主(2011-08-24):
迪兰恒进的3650显卡,上电保护,判定为短路

电容、场管量了都没击穿,电源芯片也是好的,于是把电感拆了(其实前面量了基本可以判定是下级短路了),看看到底是上级短路还是下级

一量真的雷死我了,核心供电上级没短路,显存供电也是上级没短路,都是下级短路

又拆了一大堆贴片电容,一个一个量,都没击穿,晕,难道核心和显存双双挂掉?

网友:
显存不良,会造成短路,碰到过多次

网友:
楼主你其实可以一个个拆显存,如果不短了就是哪个显存短

网友:
核心也短,貌似这个卡完全废了。不过让我十分不解的是这卡又没被雷敲过,不至于核心显存全部挂掉吧……

网友:
主芯片和显存是连在一起的,主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A:
楼主确定一定是核心跟显存同时都挂的么?确定全挂了么?还有,谁规定一定是要雷击,显卡的核心才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一定是核心跟显存同时都挂的么?确定全挂了么?还有,谁规定一定是要雷击,显卡的核心才会挂?

雷击是我生编硬造的,只是想不明白正常用着为什么会同时挂掉

网友:
主控芯片短的路,显存很少短路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显存不良有可能会短路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短路,显存一般不会短路的!

网友:
两路都短,基本是核心短路。

网友:
搞不好就扔了做料板,没必要老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