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开机 亮一下 黑了 关了再开又亮一下又黑了

楼主(2011-08-24):
液晶显示器 开机 亮一下 黑了  关了再开又亮一下又黑了    请问高手们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查看电源板有没有鼓包,如果有就换下,如果不行,就检查灯管和高压部分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    你看你的是电源高压一体的还是分离的  分离的 直接买一个通用换上  一体的也直接买一个 接上替换原来的高压部分  但是必须切断原来的高压部分供电

网友:
液晶显示器 开机 亮一下
查查灯管是否有发红和不亮的

网友:
我换了高压板上去了  看是看到了  可是  关机就白屏了  开机也是先白一下  然后才可以用

网友(点评):
开启线接错了

网友:
有天我修了一个这样的,刷了程序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生生世世刷刷刷程序,能还好啊

网友:
灯管,高压板,驱动板,电源板都能引起此故障,无法一句话说清楚,慢慢查吧!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或者灯管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灯管,然后检查电源板,12V,3。3V有没有,向你这个情况大多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有问题

网友:
多数是电容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