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1-08-24):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管理芯片,如何确定它的好坏,是在路检测,还是拆下检测?

网友:
一般在路检测。
1先了解你所用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2在看他的脚位资料。工作电压是多少和怎样启动电路。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二位了

网友:
还有什么好的电子元件查询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芯片型号,再看引脚定义,发一个查询芯片资料的软件给你,再测外围电路,外围电路正常没输出,大部份电 ...

谢谢

网友:
在咱检测,工作电压,还有PWMIC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