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开机CPU不工作

楼主(2011-08-24):
今天客户拿开一台宏基4736ZG开机电流跳到0.2A,拆开机测量CPU不电压,芯片是ISL6262,测量各脚的电压,VIN1脚9V,VDD脚5V,PMON脚3.3V,VSEN脚没有电压,VR_ON脚3V,PVCC脚5V,VID0VID1VID2VID3VID4VID5VID6这些脚拆下北桥就有3.3V,装上北桥就没有,北桥也换过了还是没有不行请问正常情况下把北桥拆下来CPU有电压吗,急急急!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过没,再看看IC ,应该就这个两个家伙了,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没有起来,实测一下各个电压是否起来

网友:
应该很多供电都没有吧,不仅仅是CPU没有供电吧

网友:
  牛、北桥都拆。VID有高低电平组合就行、不一定每个脚都要有高电平的。

网友:
VIN1脚9V这个肯定不对,你这修板的思路不对 CPU电压不出来 你怎么拆到北桥了啊???真是悲催!

网友(点评):
可怜天下维修人啊,贴主真是慧眼睛睛啊,而且0.2就像是十对青年男女相亲好多不成啊

网友:
没有北桥正常情况,各电感电压也会出来的,包括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