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无3,5V电压

楼主(2011-08-24):
SONY  MBX-126主板,无待机,查MAX1632无3,5V输出,
6,7脚5V左右,
18,19,21脚 5V左右,22脚 19.5V    23脚 13V  24,25脚 5V左右.
其他脚无电压输出,  换过1632,换过MOS管,照旧.
前期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不开机时待机正常,但触发掉电.后来装系统时掉电了,再也就没有待机电压了.

我现在的疑问是28脚on3是输出的,不知是不是电路图的问题,还是EC没有发出RVCC_ON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现在要从哪查起.

网友:
9脚REF无基准电压输出吗?

网友:
bst3 bst5正常都有5V电压的

网友:
7脚 28脚 ON3  ON5也需要高电平开启的

网友(点评):
on3没电压,看电路图28脚是输出的,输出到EC和另一个开关电压

网友:
楼主你什么  都没查,  就问人家,    3V 5V 电压出来  需要很多步骤的,
1,  查  基准 有没有,  没有  查  前面的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有无短路
2,有基准,  证明  前面条件满足,  用示波器  打控制点  有无瞬间脉冲,  查自举升压,  有无21V   更换芯片

网友(点评):
我都查了,也说明了那些脚有电压,其他的没电压.没有波波,

网友A:
那你想将REF给修出来吧 没有REF3 5 V肯定不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想将REF给修出来吧 没有REF3 5 V肯定不输出的

REF是1632的SEQ发过来的,现在就是不知从哪查起,我知道REF没有电压不行.

网友B:
有的机器待机是没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待机是没5V的

我说了,前期是有待机,能开机的,能开机的时候待机是0.067A,

网友:
5脚有个VDD有没有电压

网友:
有西板子是按下  开机键才会有   3V   5V

网友:
那自举升压那,查查B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