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1-08-24):
接到一台华硕 A6000的机子,故障开机不显,拆机看了下,全是灰尘,清理后,开机显示了。装机测试,进系统一切正常 ,但板上的网卡被拆了。不过觉得都没影响,测试完毕就关机,问题来了。关机后不断电,系统倒是关了,都不知道查那了

网友:
这机子,我也有一台类同的,关了机,风扇还在转!不过正常使用着!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设置的问题啊?以前台式机遇到过。

网友:
测下南桥S3 S4信号  关机后应该是低电平的  如果不是南桥或许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