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那机器啊!有待机,不触发,请教?

楼主(2011-08-24):
DV4待机有3V和5V,开关有3.3V到I O926 33脚有跳变,测IO工作条件,VCC正常,ec-rsmrst#无电压,pwrbtn_out无电压,ACIN3.3正常,找rsmrst这路,到51125 的23PIN 无输出,换了一个,还是没有,EC也换了,BIOS不会刷,从料板上踩下换上依旧,请教兄弟们!

网友:
晶振起振吗!!!~~实在不行换南桥啊!!~

网友:
量线路有断线么

网友:
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测下BIOS待机下有没有3.3V  有的话就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A:
想知道这机器待机时TPS51124的23脚PG正常输出高电平吗,要是输出,得满足什么条件呢,现在有待机3V 5V

网友:
现在BIOS出问题的多啊,很多不触发不跑马花屏的都刷好了

网友:
南桥重植一下

网友:
BIOS挂在EC下没,是的话先刷下BIOS.

网友:
还是查ec-rsmrst#吧!
EC和51125都换过了
取掉PR318,51125 的23脚是否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机器待机时TPS51124的23脚PG正常输出高电平吗,要是输出,得满足什么条件呢,现在有待机3V 5V

检测到平稳 连续的3V 5V输出就会有PG

网友:
机器刷BIOS开机了,这个机器的PG是开机后产生,ec-rsmrst#也是开机后才有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