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灯管还去保护?

楼主(2011-08-24):
W2243S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了,换了灯管故障依旧,确定高压板是好的。用的是dt8211a芯片,请问怎么去保护?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昨晚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只要确定高压是好的话。那应该还是灯光问题你看一下灯管电流是多少。一般在2。5-3。5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