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不停机风扇转

楼主(2011-08-24):
RT:能进系统,USB插口,网卡,串口等正常,就是关机后CPU和电源风扇还在转,不停机,COMS清除,跳线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风扇改长转了 接错5V了

网友:
不是接错了,什么都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就是关机后,电源和CPU风扇还在转,

网友:
重做系统,排除软件问题。还不行的话就考虑南桥或IO吧

网友:
刷最新的bios试试

网友:
拔电源拔主板电池。按开机键几秒
之后再通电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
虚心学习是不会错地!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应该是风扇针脚不断电,是电路问题!
愚见!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要是不行、那很可能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风扇改了温控他才 是一开机就转关机你要拨掉电池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也没有搞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设置  把什么网卡启动   什么键盘启动全给关了

网友:
这样慢慢试吧:软件,电源,BIOS,IO,最后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后来不了了之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没解决

网友:
BIOS设置一下,因该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测量 下南桥输出的关机信号电平是否有正常变化, 否则就只能换了.

网友:
这说明电脑没有完全的走完关机的时序。
楼主是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风扇改长转了 接错5V了
你以为是笔记本?

网友:
I/O能控制CPU FAN

网友:
找份图纸看一下电路,是不是控制芯片击穿了

网友:
重新载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