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N5AV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8-24):
今天接一个客户送来一台顶星F-N5AV主板,拿过来时压根不触发,目测主板也没烧坏痕迹,测开关有3.3V,测EC,SB,这个主板是单桥的,  都正常,小弟想肯定是哪短路保护了,因为小弟是新手才学修主板,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毛病,无意中把BIOS电池扣掉放放电  (以前师傅说过三放电)  果然是的  开机跑码了!

网友(点评):
清除CMOS是维护的知识了

网友:
但估计时间不长又会有问题的

网友:
断开电源,测cmos跳帽电压是不是电池的电压,如果不是检查cmos电路

网友A:
估计不是cmos电池的事用一段时间还得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cmos电池的事用一段时间还得返修

电池才1.5V    为啥会返修啊,解释下呗  哥哥

网友C:
维修之前 第一件事就是放电

网友(点评):
错,先清洁,再眼测,后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之前 第一件事就是放电

小弟知道了

网友:
你把电池座换掉看看可以不

网友:
嘿嘿,放电放电,放好了很多机器了。

网友:
我第一件事就是放电
   因为简单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才1.5V    为啥会返修啊,解释下呗  哥哥

因为放电只是占时解决了问题,根本问题还是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