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08-24):
明基的FP73G原装的高压板坏了,换了个通用的高压板,把5V的后面加了个1117-33的上去,为什么1117输出怎么还是4。1V的啊?而且屏的指示灯都不亮,就是通电的时候屏闪一下,然后什么反应该都没有了。

网友:
那位可以指导下啊。

网友:
供电 和开关的线接对没呢

网友:
你换高压板加什么1117干嘛啊,就三条线就可以搞定了,1.高压供电(一般12伏以上,电源部分有,可以直接飞线到高压板)2.找到高压板的地线,连接电源板的地线,不知道那个就飞线到主控的地或者电容地都对。3.找到开机高压开启信号飞线到高压板的开机脚就完工了。

网友:
就是改高压板嘛!我也搞不懂楼主加1117干嘛用的?

网友:
可能楼主是想供用一路输出,然后降压!!

网友:
是个明基的17的屏,需要3。3V和5V供电,我用一个1117接在通用板5V输出上,再输出3。3V到驱动板,现在就是通电的时候屏闪一下,开关没反应了。

网友:
电源和高压一体通用板。

网友:
高压板坏了电源板也坏了吗为啥要用1117呢搞不懂

网友:
是高压电源一体板,是驱动板上要3。3V的供电,但是通用一体板只会输入12V和5V啊。
现在了通用一体板,接上了是通电的时候屏闪一下,按开关指示灯也不亮,要怎么查啊?
一体板5V输出正常,用1117输出来是3。9V正常吗?还要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
你的1117的地接对了么?还有1117是3.3的么

网友:
我用主机上的电源直接取3。3V和5V的给驱动板通电,但是电源指示灯还是不亮,是不是驱动板也坏了啊?

网友:
1117应该没有接对,或者1117的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