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R32-MVP主板维修

楼主(2011-08-25):
主板型号:ASUS M2R32-MVP主板
故障:开机就保护
原因分析:CPU供电有短路
维修思路:CPU供电方案是ADP3186+ADP3110A,把所有供电管拆掉,量ADP3186的供电脚VCC(28)和开启信号EN(11),然后量MOS管G极的波形,波形正常就换功率管不行就换ADP3186和ADP3110A。
维修过程:VCC和EN我都懒得量了,直接量MOS管G极就可以知道这两个信号正不正常,第1和第3组MOS管G极都有波形,第二组没有,量ADP3110A 第2脚PWM输入有波形,5和8脚没有波形输出,这下可以知道ADP3186没有问题 是ADP3110坏了,找不到ADP3110A 就用ADP3110代换,波形出来了,装上MOS管,上假负载,VORE电压1.6V OK 上CPU跑马 修复成功。

一炮打响。顶
老大 怎么看得出是CPU供电短路啊?
准备去买个波波用先!!!!!!
有波波就是好 没有波波 难吖!!!!
不是短路保护,是工作不正常导致

网友:
好经验,图文并茂的,很易弄懂,谢谢啦.

网友:
ADP系列烧管太频繁了,拆掉所有上管会主板保护的。

网友:
好,楼主讲的清楚

网友:
正愁没有解决CPU屡烧管子的那  这下有了思路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一个CPU供电短路现像,测了一个供电管烧坏,更换后,开机正常不一会又黑了,一测刚上去的管子又烧了,最后测得G极不正常,导致总烧管子。直接换IC后OK

网友:
ADP 焊接 真是要注意了 一高温就挂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前修过很多主板ADP3110A坏了的还真么见过。

网友:
adp系列的损坏比较多的

网友:
楼主的DEBUG卡好有个性,我喜欢那块散热片

网友:
修CPU供电短路的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发热量大不大。如果发热量大,那恭喜你,你这块板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AMD的板好搞定,Intel的就不一样了。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我经常碰见,因为发热量过大,导致主板经常返修这种情况。特别是Intel的 。

网友:
我原来手上也有一块ADP电源管理的板子,也是老烧一个管子。换了所有的MOS和ADP芯片都无效,最后只好放弃。